選取不到邊框(P-CAD)

楼主(2012-09-13):
別說想修改了
連點選都選不到
(藍色邊框)
還請知道的朋友 指點指點 謝謝

pcb檔

网友:
PCAD2004打不开。

网友:
PADS Layout Translator (Version 9.0) 09/13/12 11:46:21
Copyright (c) 2009 Mentor Graphics Corp. - All rights reserved

------------------------------------------------------------

Input file: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43.pcb
File size: 223 Kb
File type: P-CAD 2006 PCB

File version: 19.00.6667
Output file: .\43_pads_3.pcb

[W] Cannot find the P-CAD configuration file ''. Using P-CAD default colors for layers.
[W] Cannot load the current color map from the PADS Layout configuration file. Using default colors.

[W] Illegel layer stackup thickness value: Top - ''
[W] Illegel layer stackup thickness value: Bottom - ''

[E] Missing Board Outline. PADS Router will not route without a board outline.

1 error(s), 4 warning(s) and 0 note(s) found

Finished on 09/13/12 at 11:46:21

这个是用P-CAD2006版本画的,用PADS导入有错误,不能导入板框,估计原资料设计的时候就有错误了

楼主:
謝謝兩位前輩的回答
我已經有了從頭來過的打算了
再次感謝

网友:
    我用PADS2007版本的,怎么打不PCB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