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电路怎么分析

楼主(2012-09-13):
求解电路怎么分析,请大神们指教

网友:
充电检测吧
当VDC有电压的时候,可能就是充电器插入插座的时候
CHG_OK为高的时候,Q3导通,Q17断开,LED2亮,就是黄灯亮,应该是代表充电完成
CHG_OK为低的时候,二极管D2不能导通,R188、R46、R125的分压推测是不能使Q3导通,R125的电阻值看不清楚,不能计算
这时候LED3、R137、 R46、 R125、R254就能使Q17导通、LED3就亮了,红灯亮,这条电路就会有一个中断信号给charge_int,但是分压好像有点高,不知道能不能识别到这个中断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