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9 中如何更改所有过孔内外径大小

楼主(2012-09-13):
如题  AD 9 中如何更改所有过孔内外径大小 我在全局查找后 志发现有改内径的选项,没有改外径的选项,不知道有没有其他方法,请各位赐教。

网友A:
对过孔进行全局操作操作以后...

Hole Size是孔的内径.....Via Diameter不是孔的外径属性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过孔进行全局操作操作以后...

Hole Size是孔的内径.....Via Diameter不是孔的外径属性么.....

你这是在全局筛选时设置条件时的界面。你点下确定。 后面修改的页面就没有外径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是在全局筛选时设置条件时的界面。你点下确定。 后面修改的页面就没有外径了。

.....看图吧......

第二张图NET选项下面那个应该就是的吧....如果我没搞错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吧......

谢谢,你说的没错。但是我的却没有这个选项,我再试试。找到问题我再告诉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说的没错。但是我的却没有这个选项,我再试试。找到问题我再告诉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了很久,其余的PCB都可以全局改过孔外径。不知道为什么就这块不行。规则里也没有蹊跷的地方。 试了使用 PCB FILTER 语法 KIND OBJECT IS VIA 将所有的VIA选中后 全局更改里还是没有。。。 但是手动框选几个VIA 全局更改里就可以改。 不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了很久,其余的PCB都可以全局改过孔外径。不知道为什么就这块不行。规则里也没有蹊跷的地方。 试了使 ...

这种情况有可能是你有个别孔进行了锁定或者别的什么区别于别的孔的设置....我还没遇到过这种情况...但是我在全局修改丝印的时候有几次更改字体也是不能更改...发现有几个丝印是被锁定的...解锁了就可以全局修改了...你可以往这方面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有可能是你有个别孔进行了锁定或者别的什么区别于别的孔的设置....我还没遇到过这种情况...但是我 ...

十分感谢!问题已经解决,开始我也以为是LOCKED问题。后来发现PCB内有一个VIA属性是 顶层-中间层-底层。 我将它改成简单的。就可以全局操作了。
另外,还想请教一个问题,我放过孔时会自动添加LOCKED,怎样设置可以不自动锁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问题已经解决,开始我也以为是LOCKED问题。后来发现PCB内有一个VIA属性是 顶层-中间层-底层。  ...

你试试这样...点击

Place Via
出现十字光标以后别急于下孔...在按Tab建...

图中的Locked不要勾选...然后放下一个过孔...以后过孔就不会锁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这样...点击

Place Via

谢谢热心解答。我发现原因所在了,因为之前加VIA时将测点的选项勾选了,一旦勾选了此选项,就会默认锁定,且该选项变灰无法取消,必须先按TAP 然后将测点前的选项取消,锁定选项就可以取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