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PCB DECAL如何设置原点位置

楼主(2012-09-13):
本人在创建一个pcb 的decal封装,但是始终找不到在哪里可以设置原点的坐标让坐标为真个零件封装的中心点,求指教!!

楼主:
斑竹不在吗?在线等回复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斑竹不在吗?在线等回复啊?

選擇setup\set  origin
點工作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選擇setup\set  origin
點工作區

我也是这么操作的,但是无法保证点的工作区域的某点就是真个pcb decal的中心点啊?所以才为这个纠结到现在?

网友B:
比较笨的方法 把一脚放在原点  在算出你原件轴对称的中心坐标 在寻找到这个坐标 ——set origin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较笨的方法 把一脚放在原点  在算出你原件轴对称的中心坐标 在寻找到这个坐标 ——set origin

我也知道这个办法,但是setup-set origin的时候,没法通过输入固定坐标来定,而是用鼠标去点位置,而用鼠标点始终点不到那么准确~~
或者说是我不知道该怎么操作,请赐教

网友:
你在算出轴对称的那个点的坐标 在用S寻找这个坐标就可以了吧

网友:
    是啊。。。。楼上。。

网友:
    那你可以在你想设置  坐标原点的位置  随便放一个焊盘
    然后在选中焊盘后  再点 set orgin  就是你想要设置  坐标原点的位置了   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斑竹不在吗?在线等回复啊?

设置这个,移动的时候就会以框选东西的机械中心为原点移动,框选所有焊盘,再s 0 0,就可以在原点对称了,焊盘移动一次,shap移动一次,栅格要设置好

    为什么不是刚开始就以原点来制作封装呢,要做完才去移动

网友:
    顶 楼上说的比较正规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知道这个办法,但是setup-set origin的时候,没法通过输入固定坐标来定,而是用鼠标去点位置,而用鼠 ...

    操作setup-set origin的时候是可以输入固定坐标来定的,使用热键:s x y ,其中x,y是你以现在坐标轴下的坐标位置,这个坐标位置需要你进行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设置这个,移动的时候就会以框选东西的机械中心为原点移动,框选所有焊盘,再s 0 0,就可以在原点对称 ...

这方法真不错,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设置这个,移动的时候就会以框选东西的机械中心为原点移动,框选所有焊盘,再s 0 0,就可以在原点对称 ...

    这个办法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