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ADS2009怎么拼板,急待解决!!!

楼主(2012-09-13):
求助:pads2009怎么拼板,急待解决!!!

网友:
PADS 好像是不可以直接拼版的
拼板 可以在输出gerber后,用CAM350来拼板

网友:
無法直接拼板
你可以拼好圖形 標示好v-cut
讓板廠幫你拼
如果真想拼 去學CAM350吧
AD好像也無法真正拼板
protel我就不知道了
最主要是使用pads拼板
零件重複的位號問題
其他軟件應該也差不多

网友:
pads不能拼板  protel可以拼板

网友:
自己拼的板不一定正确,或不符合板厂的要求
一般都是画个2D图给板厂,板厂拼的更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