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VDS借口定义问题

楼主(2012-09-13):
拿到一个主板 输出模式是 18bit single channel lvds  输出的信号有 T0D0- T0D0+;T0D1-T0D1+;T0D2- T0D2+;T0CLK- T0CLK+;T1D0- T1D0+;T1D1- T1D1+;T1D2- T1D2+;T1CLK- T1CLK+;(下面是复制的LVDS接口定义中的内容)
     {  单路6位LVDS输出接口   这种接口电路中,采用单路方式传输,每个基色(即RGB三色中的其中任何一种颜色)信号采用6位数据(XOUT0+、TXOUT0-,TXOUT1+、TXOUT1-,TXOUT2+、TXOUT2-),共18位RGB(6bit X 3(RGB3色))数据,因此,也称18位或18bit LVDS接口。此,也称18位或18bit LVDS接口;
       20PIN单6定义: 1:电源(3.3V)  2:电源 3:地 4:地 5:R0-  6:R0+ 7:地 8:R1- 9:R1+ 10:地 11:R2- 12:R2+ 13:地 14:CLK- 15:CLK+ 16空 17空 18空 19 空 20空 . .每组信号线之间电阻为(数字表120欧左右)
       20PIN双6定义: 1:电源       2:电源 3:地 4:地 5:R0- 6:R0+ 7:R1- 8:R1+ 9:R2- 10:R2+ 11:CLK- 12:CLK+ 13:RO1- 14:RO1+ 15:RO2- 16:RO2+ 17:RO3- 18:RO3+19:CLK1- 20:CLK1+ 每组信号线之间电阻为(数字表120欧左右)
     }
完全与单6的定义不一样啊!!!!倒是跟双6的一样,有没有人用过啊,求指点!还有就是电源脚加的电压时根据液晶屏来定的么?

楼主:
现在已经了解了 是厂家主板定义的问题,但是还是有些问题,还请有做过显示模块的前辈指点,
1、主板输出信号直接接到显示器再加上电源就可以使用了么?
2、主板厂家提到了升压板,请问是有什么作用?

网友A:
1、显示屏LVDS信号和主板直接连接。
2、要看你的显示屏是LED背光还是CCFL背光的,如果是LED背光,需要恒流源,意思就是给显示屏的灯管提供一个稳定的工作电流和工作电压,好像也能降低功耗,一般输入12V。如果是CCFL老式灯管,需要加高压板,也就是你说的升压板或者逆变器,作用应该是直流(一般也是12V)转交流大概在1000V左右,并提供稳定交流电流(2-8mA)维持灯管正常工作,背光灯管工作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显示屏LVDS信号和主板直接连接。
2、要看你的显示屏是LED背光还是CCFL背光的,如果是LED背光,需要恒流 ...

谢谢指教,LED背光的,我直接接了12V的电源;
还有提到一个信号插座上的电源问题,似乎与显示器大小尺寸有关,有没有对应的标准?12寸的话一般要多少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显示屏LVDS信号和主板直接连接。
2、要看你的显示屏是LED背光还是CCFL背光的,如果是LED背光,需要恒流 ...

在背光电源座子上只需要接入电源就可以了么?我在主板上还看到一些背光使能和背光调节的引脚,但是信号线上没有地方可以连接了,是要通过电源接口连接到屏上去的么?由于没有见过显示器实物,所以不太了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LED背光的,我直接接了12V的电源;
还有提到一个信号插座上的电源问题,似乎与显示器大小尺寸 ...

可以去屏库看看~找到你对应的型号。
和大小一般没什么关系,有3.3V的有5V的,大部分应该都是3.3V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背光电源座子上只需要接入电源就可以了么?我在主板上还看到一些背光使能和背光调节的引脚,但是信号线 ...

如果你用的是LED背光的显示屏,那么背光使能和背光的调节一般都在你的恒流源板子上面。
你可以看看它的接线定义
一般是
1、+12V
2、Backlight ON/OFF
3、0~5V的电压调节 用来控制背光的亮度
4、+12V
5、GND
可能信号是这样,记得仔细核对说明书。
它和显示屏的LVDS差分信号线是分开的,LVDS接口那是显示信号,恒流源是控制背光这一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去屏库看看~找到你对应的型号。
和大小一般没什么关系,有3.3V的有5V的,大部分应该都是3.3V的吧。

多谢,昨天拿到屏的datasheet了,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用的是LED背光的显示屏,那么背光使能和背光的调节一般都在你的恒流源板子上面。
你可以看看它的接 ...

多谢指教,但是还有些问题,有点疑问;
1、0-5V的电压调节意思是用分压电路调节合适亮度就可以了么?好像还有个PWM信号,具体有什么作用?
2、现在比较好的LCD是什么牌子的?就是比较常用的,不知道该怎么选型,除了对比度,可视角度,分辨率和响应时间,还有没有什么需要对比的?
3、背光的开关是由电路直接拉低,还是要连到主板上去?我看主板上也有个Backlight ON/OFF。

敬待回复。

网友:
1.背光直接接12V是错误的,LED有分串、并来联的,要看屏的规格书来确定。一般是加LED背光驱动。PWM就是控制驱动IC的EN来控制当前背光的亮/暗。EN为0时关闭背光。

网友:
背光的开关是连到主板上去的,这个主要是方便控制,比如当把电脑屏幕盖下的时候屏幕背光会关闭,就是考信号去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