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线走线处理

楼主(2012-09-13):
以前我在Layout时都喜欢把天线走成圆弧形,很多资料也是这么说的,但最近我们公司的硬件工程师说要把圆弧改成45角的,原因是板厂反馈说是圆弧部分的阻抗很难控制,这样会影响天线效果.到底哪种才是正确的,求各位大虾为小弟解释下

网友A:
应该是45度角的阻抗不好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45度角的阻抗不好控制。

你确定吗?我现在都蒙了

网友:
频率有多高?

2.4G的时候,根本没有感觉的。

网友:
6G以下弧线和45度都没有关系,弧线不好控制主要是说加工的时候,弧线不容易加工了。

网友:
5楼解释得对,PCB板厂说弧线阻抗不好控制的原因是从加工工艺方面讲的,与弧线和45度走线没直接关系!!!

楼主:
呵呵,多谢各位,小弟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