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ads logic 快速改封装的问题?

楼主(2012-09-13):
请问 :pads logic 里面如何快速的修改所有同类型封装!比如把所有的0603电阻变为0402电阻!!

网友A:
选中原件-------选择PCB DECALS  ---------在从库中选择要改成的封装-------ALL PARTS THIS TYPE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中原件-------选择PCB DECALS  ---------在从库中选择要改成的封装-------ALL PARTS THIS TYPE

亲测,没有效果啊,只有选中的那一个变了,  其他的都没有变化!!!!

楼主:
引用 楼主:
亲测,没有效果啊,只有选中的那一个变了,  其他的都没有变化!!!!

选中这个 ALL PARTS THIS TYPE  也没用!!

网友A:
你做原理图的时候 同样的原件你都是直接复制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做原理图的时候 同样的原件你都是直接复制的吗

电容 电阻都是同一个part ,有的是复制的!!!

楼主:
意思是 只有复制的 才可以按照你的方法变 对吗??

网友:
我上边说的方法 只适合VALUE是一样的值的  我也才发现啊

楼主:
不是,value不一样也行,只有是复制的就可以 我刚试了!!!

网友:
不是了 我的意思是说 只有VALUE值是一样的才可以那样吧 呵呵 我也是新手一个了

楼主:
确实啊,只有value一样才行啊!!!那木有其他办法可以一次性修改了吗??

网友:
你也看看了 我正在找了 也只有看看版主指教了

网友:
我看也只能同值的慢慢去改变了

网友:
按CTRL+一个一个全部选择元件  在PCB里选择你要的封装,然后选择ALL PARTS THIS TYPE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