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rcad DRC检查 warning

楼主(2012-09-13):
WARNING:  [DRC0004]  Possible pin type conflict U11,MSEL1 Bidirectional Connected to Power
                    基于FPGA控制系统原理图, FPGA电源和配置电路  (11.40, 3.10)
WARNING:  [DRC0004]  Possible pin type conflict U12,VCC Power Connected to Bidirectional
                    基于FPGA控制系统原理图, FPGA电源和配置电路  (9.40, 5.50)
WARNING:  [DRC0007]  Net has no driving source FPGA_DA11
                    基于FPGA控制系统原理图, DA模块  (3.10, 4.20)

以上是什么情况?
总线是不是只能用在同一页面中?

网友:
总线是有分類別的:input, output, Bidirectional, power, passive。
不同種類的总线不能接在一起,总线不能只是看符號,還要注意裡面的類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