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做

楼主(2012-09-13):
怎么选择这些数据啊 焊盘多大 孔多大 迷茫啊

网友A:
E:孔大小
FIN间
对着做就行了,希望对你有用

楼主:
哪焊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E:孔大小
FIN间
对着做就行了,希望对你有用

那盘做多少啊

网友:
孔再加个0.4,也就是单边0.2差不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盘做多少啊

孔:1mm
盘:1.5mm

网友C:
A为电容外圈 通常丝印层 要画出
F为两孔距离

建立封装名 最好跟A和F有关

E为钻孔尺寸MM
通常如果焊盘大小可以是两倍
但我通常焊盘都取1.6MM~1.8MM

楼主:
楼上的意思是焊盘通常你取钻孔的两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A为电容外圈 通常丝印层 要画出
F为两孔距离

楼上的意思是焊盘通常你取钻孔的两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孔:1mm
盘:1.5mm

jimmy版主 一般怎么去取规格书上的数据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jimmy版主 一般怎么去取规格书上的数据值

這沒一定規則
看個人喜好
JIMMY取的是標準值
但我都喜歡做大一點

网友:
引用 楼主:
jimmy版主 一般怎么去取规格书上的数据值

贴片补偿:0.2-0.5mm

插件补偿:0.5-1mm

楼主:
谢谢 版主了终于学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