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大神cadence谁知道怎么联合走线?谢谢。。。

楼主(2012-09-13):
求问大神cadence谁知道怎么联合走线?谢谢。。。QQ364525066或者是在帖子上回复也行,非常感谢

网友:
求解啊 什么叫联合走线  难道是传说中的叉分?

网友:
在哪看的资料。

网友:
是不是几条线同时走啊?
选中pin,然后点走线就可以了

网友:
是指多人一起走线吗?
分Part或者导subdrawing。

网友:
是群组走线吗?是的话,点击走线,选取多个走线就可以了。

网友:
    就是多个人一起来搞一块板子哇,这个简单哈

楼主:
    谢谢了哈,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