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 里面有没auto-junctions 选项???

楼主(2012-09-13):
10金币
99se里有auto-junctions  不知道AD10 里面有没auto-junctions 选项?

我找了好久也没找到。

有的人说是这个:
tool->preferences->schimatic->complier->auto-junctions.

其实这是设置连接点的显示方式,把勾去掉是没看见,但是连接点还是在哪里啊!照样会生成的。

还有人说设个:

在原理图上右键【Options】->【Schematic Preferences】->Schematic->General,在Options里面把Convert Cross-Junctions复选框去掉,选上Display Cross-Overs复选框”

其实这个也不是,那只是设置交叉点显示方式,在交叉处用一个半圆过渡而已。

我相信这个选项肯定有就是不知道在哪里?请哪位高手帮忙告诉我一下,谢谢!

楼主:
奇怪贴子都沉了也没人回答?难道我们论坛就没有精通AD10的人吗?

楼主:
那个高手快点出来指点一下啊!

网友A:
首先,不要拿pads 的功能完全套过来,换一下思维。

按照 你描述的 auto-junctions  自动连接,

1. 假设你是要 自动布线 两个焊盘之间的未连接线:
   Auto Route > Net
   然后选中 一条网络或焊盘

2. 一般操作最多的,是推挤布线 引导 走向 完成70%~90% ,,,已经看到目的地的焊盘了, 这时候想让剩下未走的线 自动走完, 则:
   Ctrl + 鼠标左键,

   走单线,差分对, 多线 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不要拿pads 的功能完全套过来,换一下思维。

按照 你描述的 auto-junctions  自动连接,

谢谢!你的回答。

你可能不明白auto-junctions 是什么意思。

它在原理图里面的设置选项,意思是“自动放置电气连接点”。

就是当画原理图时有交叉线时自动放置链接点,这个功能看起来挺有用的但是我们画图时往往有的地方不需要连接点他却自动给你添加一个,不小心就会出错而且做成电路板时连补救得办法都没有,因为和别的线相连在一起不能割断,如果是少一个连接点我们可以用导线直接连起来就可以了,所以这个选项很关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

你可能不明白auto-junctions 是什么意思。

明白了。

关于原理图绘画,我们有一个规范,可以避免不该连接的不会自动连接起来,同时比避免本来应该连接的没有连接。

规范很简单:
1. 禁止所有十字交叉的 连接的画法。

   原因:
  1) 当三岔路口汇合是,软件会自动加连接点
  2) 当十字交叉路口汇合是,软件会缺省认为ie簿应该连接,时候需要手工加一个连接点,这样如忘记而导致错误。

   所以:
    如果刚好有需要十字交叉连接起来, 改画成两个 三岔连接!
   AD 画线可以切换 90度 45度拐角, 两个很靠近的三岔线 也很漂亮的。

楼主(2015-12-28):
引用 网友A:
明白了。

关于原理图绘画,我们有一个规范,可以避免不该连接的不会自动连接起来,同时比避免本来应该 ...

谢谢!后面我也是用你这种方法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