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盘为什么出现四方形的飞线

楼主(2012-09-14):
     各位  BGA焊盘为什么出现四方形的飞线,怎么关掉,原来没有的,更新了一次才出现的.

网友A:
    可能最短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最短化了。。

    不是,我重连一下就没有了,可能是没有连接,但一个一个的连也好慢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我重连一下就没有了,可能是没有连接,但一个一个的连也好慢啊

    你想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想太多了。。。。

    不是这个,这个是走线拐角,,我这个是焊盘四周的飞线,如果我双击一下焊盘就没有了,但是太多个焊盘了

网友C:
    你的走线是不是用COPY的,或者是reused,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但连通性是OK的,你可以去RUN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走线是不是用COPY的,或者是reused,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但连通性是OK的,你可以去RUN下

不是,这么说吧,本来走好线的,后来我移了一下封装,虽然位置没有移动太多,但出现了这个,打板肯定没事,只是难看,

网友:
    这个就是由于器件和线没有正好连上,焊盘中心和线有很短很短的距离,就会出现这样的飞线,还有6楼同学说的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只要连通性OK就没事。还有,你微调封装位置又不想动线的时候,最好选择上这一项,就不会出现飞线了。

网友D:
    呀,图片没有,选择这一项:
setup--preferences--design--stretch traces during component move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呀,图片没有,选择这一项:
    setup--preferences--design--stretch traces during component move

    每个焊盘点二个,点完了,,楼上说的这个只是移封装的时候,不拖动线,但那个四方形鼠线还是在,所以纠结这么久,干脆,一个一个的点完,

网友:
    我以前也碰到过,无视它,没关系

网友:
    有那个存在,确实看了不爽,不懂人还以为线没连完呢

网友:
    这个表示线不在焊盘的中心,没有和焊盘的中心连接起来,这个没关系的。我经常遇到,我也觉得太难看,所以一般我都是没事的时候一个焊盘点两下就ok了,不管它也没事,不过我有强迫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