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OrCAD有没有保留上一条曲线的功能

楼主(2012-09-14):
就是仿真出一条曲线,
然后回原理图改一处参数
再仿真,回来就应该有两条曲线,方便进行对比
这种功能orcad有吗?怎么操作?

楼主:
不会只能用参数扫描来实现吧?参数扫描能同时扫两个参数吗?

网友:
可能使用增加Parameters参数的办法,来解决。

网友(2012-10-22):
把他们存成数据,导出来自己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