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孔载流能力请教

楼主(2012-09-14):
请教各位高手,要过6A的电流的要放几个0.15mm的过孔才好,谢谢。

网友:
0.15mm的孔呀?也太小了,如果实在要放,至少要12个

网友:
是的,电源孔那么小干甚,一般10mil的内径可以走0.8A的电流

网友A:
本站内有好多东西可以学习,自己看:https://www.eda365.com/eda365lib/eda365tools/index.php#
这个工具是目前主流的算法。不过还是保守一点计算,留一点余量。 10mil的完成孔,孔铜厚度1 mil的载流量可以取1~1.3计算.自己去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站内有好多东西可以学习,自己看:https://www.eda365.com/eda365lib/eda365tools/index.php#
这个工具是 ...

请教关于EDA365实验室的PCB走线载流计算器,其中最后一项内层线宽是指什么,我双面板的话外层和内层线宽有分别代表什么,我只知道有外层线宽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关于EDA365实验室的PCB走线载流计算器,其中最后一项内层线宽是指什么,我双面板的话外层和内层线宽 ...

这里牵扯到同样是1oz的铜箔,内层铜箔跟外层铜箔厚度是不一样的。
例如,经验上来说外层1oz 是0.5oz+plate=1.4 mil 而内层1oz的铜箔厚度是1 mil.
所以,当你铜箔trace上要跑1安培的电流,外层铜箔的宽度是12 mil.内层铜箔的宽度就需要增大到31 m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牵扯到同样是1oz的铜箔,内层铜箔跟外层铜箔厚度是不一样的。
例如,经验上来说外层1oz 是0.5oz+pla ...

 也就是说在考虑载流时外层和内层要区别对待,如果我是双面板那就只考虑外层就好啦,四层或四层以上板子才需要考虑内层,是这样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在考虑载流时外层和内层要区别对待,如果我是双面板那就只考虑外层就好啦,四层或四层以上板子才 ...

是的,非常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非常正确!

请教jekyllcao,过孔的阻抗应该如何计算?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jekyllcao,过孔的阻抗应该如何计算?谢谢。

过孔的高频等效电路有主要有两部分组成,寄生电容和寄生电感。
过孔的寄生电感的计算公式为:            h:通孔的长度  d:通孔的直径

L=5.08h[ln(4h/d)+1]
过孔的寄生电容的计算公式为:           D1:ring pad 的直径  D2:anti pad 的直径
C=1.41*εr* h* 【D1/(D2-D1)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孔的高频等效电路有主要有两部分组成,寄生电容和寄生电感。
过孔的寄生电感的计算公式为:           ...

谢谢,但你还是 没能回答的问题,过于过孔阻抗没有什么相关工具或方法来计算吗?就像过孔载流一样。

网友(2013-08-06):
Saturn PCB Design K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