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层板 带状线 阻抗计算问题

楼主(2012-09-14):
一个六层的板子,叠构是L1,ground,signal1,signal2,POWER, L6:  signal1,signal2 单端线要做50欧姆阻抗,差分线要做90~100欧姆阻抗。
论坛里有两个帖子,相似的叠层,一个说是要1B2A模型计算,一个说是要2B1A模型计算。
请问各位高手,这样的叠层,SI9000里,要用哪种模型计算才是正确的?
最近一直纠结带状线只有一面完整参考层的阻抗计算,找了很久也没找到这相关的教程

网友:
你的单端和差分分别想走在哪一层?

楼主:
差分在L1和L3(signal1),单端L1,L3(signal1),L4(signal2)都 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