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2012安捷伦测试测量大会参展记

楼主(2012-09-14):
9月13日上午8:30,2012安捷伦测试测量大会在深圳威斯汀酒店(益田假日广场旁边)举行,
一行数人,一早赶到威斯汀酒店.酒店不错,可惜找停车场花了好半天,原来在(益田假日广场)下面,下次去就知道了.嘿嘿.刚到会议厅人头攒动, 人气挺旺的嘛!
       下面是现场的一些情况,用手机拍了几张.大伙看看.
上午主要讲产品,帖几张不算新的.
安捷伦90000Q系列示波器,最高63G带宽.

虚拟示波器,如果家里没有高端的示波器,据说用这个可以感受一下

手持式,十合一.有网分,频谱,信号源等功能.

PCIE3.0 测试夹具.

直接在示波器上做去嵌哦.

(NFC)近距离无线通讯. 这种技术前景被严重看好,以后咱消费不用刷卡啦.

网友:
Thunderbolt总线目前已经被好多PC厂商应用于高端pc机,其支持双通道双向传输,每通道传输速率已经达到10.3125Gbps,支持PCIE和displayport两种协议,和当前的displayport相兼容,还支持电互连和光互连,针对其这些特征被应用于扩展多显示器应用平台,还被西部数据等一些公司采纳将推出Thunderbolt外设产品:超高速磁盘阵列等。
   这次去agilent大会我主要关注是测试这一块,下面就主要说一下Thunderbolt的测试,其主要包括TX、RX、cable三方面的测试。
   TX主要包括eye、jitter、rise/fall time、SSC、Peak to peak voltage测试
   RX包括jitter tolerance、sensitivity测试。
   Cable包括return loss、impdeence测试。
对于TX、RX、测试其主要应用PRBS-9、PRBS-31码型,不知道这些码型是否包括了其Worst case pattern,如果没有包括的话其测试是不准确的,agilent解释说其包括了90%的码型情况。

网友:
thunderbolt测试仪器主要包括宽带宽的示波器(带宽至少20GHZ)、网络分析仪、JBERT。
宽带宽的示波器、JBERT主要应用于TX、RX compliace测试,网络分析仪主要用于RETURN LOSS、Impedence测试

网友:
大会开幕式

网友:
PCIe 3.0 TX 测试

网友:
微波手持频谱仪 N9344C (HSA),1MHz-20GHz

网友:
五槽位AXIe机箱和任意波形发生器,包含一个嵌入式控制器。

AXIe 是面向高性能模块化仪器的一种新的开放式标准,整合其他模块化结构标准,是一种可扩展的机架。有两种机箱可选:2槽和5槽机箱。这些配置中包括一个嵌入式的AXIe 系统模块,但它不占用槽位。

这个机箱可以防止到测试台或者机柜中,在机柜中占用4U的空间。

网友: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现在大多数产品的速率已经超过的5Gbps,如:displayport 5.4 Gbps、USB3.0 5 Gbps、pcie3.0 8 Gbps、100 Gbps Ethernet 4x25等等,这些都对JITTER有更严格的要求,就拿25 Gbps来说,其抖动也就0.15UI约为6PS,这就要求更高带宽的示波器,但是带宽越高其本底抖动就越高,抖动测量的误差主要来源与仪器的抖动本底 RJ和信号和仪器互连引起的ISI,总体抖动等于14RJ加上1倍的DJ,仪器的抖动本底越大留给其抖动余量也就越小,测试精度越不精确。一般仪器测试RJ*14 大约为2PS左右。
    示波器自身的抖动本底等于noise/slawrate的平方加上sample clock jitter的平方和开根号,抖动本底越大测试越不准确,Agilent 90000Q系列示波器能提供75fs的抖动本底,能更准确对jitter进行测试。

网友(点评):
注意,这里的0.15UI指的是RJ,而且指的是Peak-Peak,对于RJ来说,通常都是做RMS值。

网友:
3000 X 系列示波器(上)
100MHz至500MHz经济型示波器,每通道2GSa/s,最高可达4GSa/s,存储器4Mp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