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09生成的PCB站的体积很大???!!

楼主(2012-09-14):
我在用altium Designer 09画电路时,开始生成的的PCB只有1M多的体积,可是在我给板子布局之后,发现PCB的体积变成了十几M,这是为什么呢?请求高手指点一下,这是为什么呢?怎么才能让它的体积再变小呢?体积太大,导致软件运行很慢

网友:
字体库内置导致http://t.qq.com/AltiumDesigner12?pgv_ref=im.perinfo.perinfo.icon&ptlang=2052

网友:
可能是字体库内置导致,请在参数设置中取消此内置选项。& R  W. l* [9 W1 Y7 ^
关于字体导致体积庞大的问题有很多现成的答案,找不到请搜索以往回复...

网友:
你有补泪滴吗? 若补了泪滴请注意铺铜方式,若选择的是第二种铺铜,加泪滴时会在铜皮上也加泪滴,导致PCB文件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