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上的电感问题

楼主(2012-09-14):
想问一下大家,板级pcb上可不可以使用走线电感,比如说直线或者螺旋线那种电感,不用器件,直接靠走线。
我不太懂,刚查这方面的资料。谁有这方面的经验麻烦谈一谈。

网友:
你自己买个铁心来绕都很难绕出合适的来,想通过走线来应该不太现实哦

网友:
这块最关键是走出符合参数要求的电感,估计有难度!!

网友A:
    有这样的,记得有一款DCDC,电感要求很低就可以工作,直接在pcb上做一个就可以了,但是dcdc那是对电感要求不高,你要做工程的话就要仔细考虑电路的要求和使用环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这样的,记得有一款DCDC,电感要求很低就可以工作,直接在pcb上做一个就可以了,但是dcdc那是对电感要求不 ...

    我们就是想取代DCDC的那个电感,能不能详细介绍一下或者给我一些这方面的资料呢,我的邮箱是peijing119@126.com,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就是想取代DCDC的那个电感,能不能详细介绍一下或者给我一些这方面的资料呢,我的邮箱是,谢谢了。

    那个dcdc是专有的,其它的dcdc做不到的。

网友:
    高频的说不定可以,没做过,利用分布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