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上的电感

楼主(2012-09-14):
想问一下大家,板级pcb上可不可以使用走线电感,比如说直线或者螺旋线那种电感,不用器件,直接靠走线。
我不太懂,刚查这方面的资料。谁有这方面的经验麻烦谈一谈。

网友A:
有标准的器件数值模型或仿真,你想要实现多大的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标准的器件数值模型或仿真,你想要实现多大的电感?

我们现在用的是4.7uH,如果要是用走线的话数值应该是缩小10倍左右吧,望徐老师指教。

网友A(2012-10-15):
电感比较大,绕线比较大吧。具体只能通过仿真计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比较大,绕线比较大吧。具体只能通过仿真计算了。。。

好的 谢谢徐老师 用HFSS可以仿真吗 您有没有电感的模型方面的资料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们现在用的是4.7uH,如果要是用走线的话数值应该是缩小10倍左右吧,望徐老师指教。

nH级的可以,uH级最好别用PCB走线,想想数量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nH级的可以,uH级最好别用PCB走线,想想数量级吧。

我们大概做400n,看来还是有希望的,那我就再研究研究仿真。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们大概做400n,看来还是有希望的,那我就再研究研究仿真。

    哪相当于400mm的一根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相当于400mm的一根走线。

您有仿真的资料吗?我想用HFSS仿真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有仿真的资料吗?我想用HFSS仿真一下。

    高手仿真后的经验值,我没有,你可以建模自己仿真呀,应该siwave5就足够精度了吧,HFSS嘿嘿跑起来很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手仿真后的经验值,我没有,你可以建模自己仿真呀,应该siwave5就足够精度了吧,HFSS嘿嘿跑起来很慢的。 ...

    好的,谢谢,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