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问题???

楼主(2012-09-14):
如图,红圈住的选项选上后,清除的焊盘是指清除那里的???就是这个选项有什么用吗??谢谢!!

网友A:
这个在出图之前是非常有必要做的。兄弟我昨天就遇到过这个忘记删除,在做DATABASE CHECK时就报类似这样的错误:
 ERROR IN PAD STACK name = TH40_60_20S
  pad size does not match the extents of the pad shape, Use refresh_padstack to update padstack.
  Error cannot be fixed.
导致以为是焊盘建的有问题,整了好一会才发现是这个问题。希望对大家有用。呵呵。

网友:
有用,收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在出图之前是非常有必要做的。兄弟我昨天就遇到过这个忘记删除,在做DATABASE CHECK时就报类似这样的错 ...

这是为会么呢???这和出GERBER怎么会有关系??不明白.

网友:
是这样的,在出gerber 的时候是不是也要把check database 勾选上的。而上面的多余的钻孔没有做一次伤删除的话就有可能报我上面所描述的错误。

网友:
问题是你的这个孔是怎么造成的?多余的孔?有的工艺是需要多余的啊

网友:
我们出图前也会删掉多余的钻孔,可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