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信号延迟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2-09-14):
大家好,我在布线的时候需要观察信号延迟现象,就在user  preference 中设置了相应选项,但是在options中,为什么在布线进行的同时,信号延迟还是没有显示出来呢?

楼主:
请问下,这个是什么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
是不是还要点下左侧这个图标啊

网友A:
你的设置只会显示走线长度。

网友B:
    你的显示没有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显示没有打开

你好,请问你说的想“显示”指什么?
    我按照于博士视频的教程设置的。
    请指点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设置只会显示走线长度。

不是的啊,显示走线长度是在下面的选项“allegro_etch_length_on”,这个是没错的啊。
    我好像糊涂了。

网友:
    要先设置等长延时约束规则。

网友:
    又学一招

网友:
    記得 有延時的設置時候用NS為單位 平時MIL  MM都是不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