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型走线的目的为何

楼主(2012-09-14):
S型走线的目的为何
什么时机用的上
望先进给点建议

楼主:
应该说蛇行走线才是

网友:
主要是为了延时,等长!

网友:
做阻抗匹配用的,板子上使用的越少越好!

网友:
使高速电路满足时序要求,即所有信号同时到达接收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