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2层板的SI问题仿真

楼主(2012-09-14):
本人基于所在行业的特点,目前使用DDR2,DDR3时,基本上要用2层板来解决问题。
想咨询一下各位高手,hyperlynx仿真2层板的DDR2 400MHz, DDR3 533MHz,是否准确?
有没有更好的推荐?

目前已经成熟的是DDR2 400MHz,PCB可以稳定的运行linux OS。

楼主:
自己顶一下!
顶一下

网友:
Hyperlynx用於兩層板可參考,應該還不夠準確。

楼主:
请问楼上的兄弟,哪个软件用2层板会比较准确一点?

网友A:
2.5D :Ansys/Ansoft SIwave 或 Cadence/Sigrity PowerSI, 算是可用, 速度快,准度可。(DDR2/3-1333)
3D : HFSS 或 CST/MWS 可,耗资源、速度慢,只能在关键局部使用,整片PCB 跑不太动。
HyperLynx 若是 PCB 走线设计成比较标准的传输线,串扰够小,理想的PDN,DDR-533 个人觉得应该也可以。

网友B:
楼主是 做什么行业的,很感兴趣,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 做什么行业的,很感兴趣,呵呵

STB相关的行业。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D :Ansys/Ansoft SIwave 或 Cadence/Sigrity PowerSI, 算是可用, 速度快,准度可。(DDR2/3-1333)
3D  ...

SIwave也在用的。
用SIwave提取S参数后,给HY来仿,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STB相关的行业。呵呵

呵呵,同行啊。你在哪?深圳吗?skyworth还是同洲?

网友:
SIwave也在用的。
用SIwave提取S参数后,给HY来仿,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问题?

== 應該還行,有簡單試過,沒常用。

网友(2012-11-16):
    lz高手啊

网友(2013-12-25):
    如何将PADS的文件转换为.ANF格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