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楼主(2012-09-15):
CAM里的Drill Wrawing和NC Drill有什么区别!

楼主:
顶大侠出来解答!

网友:
书上有讲 看书吧

网友:
drill drawing 和nc drill 文件都非常必要,可是说是缺一不可的(百度的)

一:drill drawing需要描述刀具的各种参数,比如:

1:刀具的数量(就是说有几种孔径)

2:每种孔径的数量

3:孔径的大小

4:孔径的公差

5:孔的属性(就是说是PTH还是NPTH)

二:nc drill 则是具体孔的精准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