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orcad16.2下载地址

楼主(2012-09-15):
  各位大神们,请问那位知道orcad16.2下载地址地址,要稳定稳定的,最好还要有安装说明!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
ed2k://|file|%5BAllegro.16.3%5D.%5BAllegro.16.3%5D.%5BAllegro.16.3%5D.%5BAllegro.16.3%5D.Cadence_SPB_16.3.iso|1870725120|efbcf6f12b65f4b6de3182b03e478059|h=z5bht6gvjcks6pp3rvevl5u4epn2k6oo|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legro.16.3].[Allegro.16.3].[Allegro.16.3].[Allegro.16.3].Cadence_SPB ...[ (0 Bytes)quote]

谢谢

网友(2013-08-20):
楼上这个是16.3版本的,请问16.2的在哪里下,急求啊 28916668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