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PCB的正反面丝印导到一张PDF上

楼主(2012-09-15):
怎么把PCB的正反面丝印导到一张PDF上,导两张PDF太麻烦了,有什么好方法介绍下啊。求高手!!!

网友:
    提供2种方法:
1,装PdfFactory!!!利用PdfFactory可以把N张打印在一张PDF里面。。。。具体自己体验琢磨就清楚了。。。。
    2,利用Acrobat(注意不是READER)把打印的N张PDF合并在一张里面(随便打开一个PDF-->ducument----->insert page)。。。。

网友:
    用Altium 自带的smartPDF生成即可,把其他层去掉,留下正反两面的丝印层。

网友A:
    可以参照我的帖子:https://www.eda365.com/thread-75606-1-1.html
文中第六步 即可设置是想要TOP or BOTTOM    或者  TOP and BOTT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照我的帖子:https://www.eda365.com/thread-75606-1-1.html
    文中第六步 即可设置是想要TOP or BOTTO ...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