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绕差分线不一起走!~~

楼主(2012-09-15):
求教各位大侠;
我用05版mentor,6层的板子,已在ces中设置了差分对,可是第三层的差分线有的地方不满足要求,绕等长的话,拉差分线只有一根拉动另一根不动,别的层都没问题就第三层这样,跪求解答!~~~

网友A:
是不是中间更改过CES啊,王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中间更改过CES啊,王少

没有啊,一直没改过啊

网友:
再次重申,一定要规范化操作,不要有非法操作,否则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网友:
1查看走线模式。2走的时候分别强制安F3两根拉出后再成对走.3查看CES设置

网友:
差分线也分两端走线顺序的,可以从另外一端开始试试

楼主:
哦 ,谢谢了 楼上,貌似也不行啊 ,换了一块板子好了

网友:
设置差分之后就会被强制设置用户拓扑,也就是软件会定死走线的顺序,有时候软件很傻,出现一根线头在这边,另外一根线头在那边的情况,需要进入netline mainpulation从新定义走线顺序才行。
另:mentor的走线顺序是强制执行的,也就是如果你定义了从A到B就不能从B开始走线到A。

楼主(2012-10-18):
好的 受教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