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09求助,过孔几乎全部消失

楼主(2012-09-15):
小弟新手,刚刚画了一块板子,快要完成的时候的突然发现过孔几乎全部看不见了。经检查,并没有选择隐藏过孔。
请各位高手指点如何解决!谢谢了!

网友A:
    DRC检查一下,看看某个看上去已经完成的网络是否有断就知道了。例如SDA这个网络已经确定画完了,并且肯定有过孔的,如果DRC检查,发现提示SDA这个网络没有完成,则说明的确过孔被删除了,否则说明你那里设置把过孔全隐藏了。。。

楼主:
    过孔全部没了,截个图给大家看看

网友:
    文件也发来吧

网友B:
    可能是你不小心全局操作的时候误选中过孔了之后直接删掉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DRC检查一下,看看某个看上去已经完成的网络是否有断就知道了。例如SDA这个网络已经确定画完了,并且肯定有 ...

    运行过了,显示没有连接,应该是误删了。其实我这是一个新来的同事出现的问题让我帮忙解决。据他说当时弹出了一个什么窗口,我判断更大的可能是软件的BUG。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你不小心全局操作的时候误选中过孔了之后直接删掉了吧...

估计有可能,但是不是也有可能是软件的BUG 呢?他说当时弹出了一个窗口,提示地址错误什么的,具体我没有看到也不是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