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mentor 的library转成allergo library

楼主(2012-09-15):
             有经验的师傅们,大家有没有将mentor的库转成allergo能用的呀,如有此种方法,麻烦指教,感激不尽,谢谢!

网友A:
你指的是mentor哪种软件
如果是Expedition  先转为 PADS 再转allegro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指的是mentor哪种软件
如果是Expedition  先转为 PADS 再转allegro

是expediton的,如何转成pads呢,转成pads后就可以转成allergo了吗?麻烦指教,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