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L--射极耦合逻辑门电路的疑问!

楼主(2012-09-15):
ECL是最快的双极结型电路,它的逻辑高电平是-0.9V,低电平是-1.75V,若要和其他门电路连接,就要用专门的电平移动电路。请问,为什么一定要用负电平,直接用正电平输出岂不更方便呢?

楼主:
自己顶一个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了解了解!!1

欢迎欢迎!

网友B:
这块没关注过,猜是不是与电路结构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块没关注过,猜是不是与电路结构有关系!!!

没有关系,你看把地接高电平,把负电源换成地不一样的吗?

网友:
ECL 有PECL  和  NECL , 摆幅800mv, 供电不一样,高低电平也一样。onsemi有些ecl的资料。有专门的PECL/NECL转ttl的片子

网友:
电路结构造成的   自然规率如此  要想正电平  改电路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