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线过程中遇到的关于电源信号线的问题

楼主(2012-09-16):
大家好,我在布线的过程中,遇到了问题:
我参照的某块PCB板中,其电源和接地部分引脚,直接打孔连接到相应的地层或者电源层即可,而且它们之间再相互的链接,如第一个图所是,点击任何一个接地引脚,其他接地引脚都会高亮显示,彼此之间没有再用导线链接。
但是我的PCB板子中,却是不同的现象,在布线的过程中,必须在TOP层进行相应的额外的接地引脚之间的链接。
我想问的是,我已经将接地的引脚打孔连接到地层网络,或者已经将电源信号也接到对应电源层分割好的网络中,为什么在TOP层中还是会出现电源信号间的互联的导线要进行链接呢?
我很想弄明白是不是,那个地方出错了,如果错了,改如何解决呢?

楼主:
图片如下:

楼主:
请大家指点下,谢谢啦!

楼主:
需要好心人帮助下。

网友A:
发个pcb上来,一起看看

网友:
这样看不清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个pcb上来,一起看看

PCB图如下,你看下,看看我表达的是否清楚。

楼主:
大家好,能帮助解决下吗?

网友B:
电源地层没有铺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地层没有铺铜?

电源层和地层都之前都进行了铺铜操作了,而且也进行了电源层的分割。
所以我就在想究竟是哪里除了问题。

网友A:
能不能降成16.2的再发一遍给我。我打不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降成16.2的再发一遍给我。我打不开啊。

你等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降成16.2的再发一遍给我。我打不开啊。

这个是两个文件,其中一个是参考板,另外一个是我自己做的。
你帮忙看看我哪里出错了 。

网友A:
你的GND层,没有赋给网络啊,ji_wei_li同学。
选择shape-->select shape or void 然后打开gnd_02层,选择该shape后,在option中赋GND网络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GND层,没有赋给网络啊,ji_wei_li同学。
选择shape-->select shape or void 然后打开gnd_02层,选择该 ...

我试试看看,先说声谢谢了啊 。

网友C:
帅哥,看了一下你的板子海域那个参考板,有以下几个小疑问,您电源层分割线做的好细啊,要是做项目建议你加粗点吧,分割线也能优化一下,有antietch光绘设置里面GND和POWER记得改为负片哦,铜皮不要有尖角,器件禁布、布线禁布最好也做一下,你参考板单位是mil,您这里给改成mm了,设计过程中不要变换单位,您VCC_INT是core电源吧?铜皮那么窄载流够用吗?您sdram中数据线最短的505.17mil,,最长的893mil都快差0.4ns了,确认时序没问题吧?建议您把pin delay也打开,万一有封装补偿,你做完等长后才打开会死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帅哥,看了一下你的板子海域那个参考板,有以下几个小疑问,您电源层分割线做的好细啊,要是做项目建议你加 ...

你好,好像这么一说,问题非常多。
能再细致的向你请教请教吗?
我是第一次做板子,几乎是自己独立完成,完全的摸着石头过河,所以遇到了很多问题;困难倒是不怕,只怕途径不对。

网友:
楼主,我还是没明白你的意思,我打开你的pcb看了没有什么不连接的net啊!有什么问题联系我QQ739537967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忙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帅哥,看了一下你的板子海域那个参考板,有以下几个小疑问,您电源层分割线做的好细啊,要是做项目建议你加 ...

你好,如果您有时间的话,我想详细的请教下您,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可以吗

网友D:
    摸着石头过河,在失败中成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摸着石头过河,在失败中成长

    这是真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如果您有时间的话,我想详细的请教下您,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可以吗

    呵呵,可以啊,大家互相交流一下哈,你在哪里呢?我在上海,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可以啊,大家互相交流一下哈,你在哪里呢?我在上海,呵呵

    你好,我在西安,上研究生。
我的QQ号是1305311749,可以互加好友吗?
    方便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