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下,哪些线距要遵循3W规则。

楼主(2012-09-16):
所有走线设置3W线距吗,还是只是有些电路要遵循3W线距?请指点下。

网友:
时钟和复位信号特别关注一下

楼主:
SDR 的地址,数据,和NAND FLASH 的线路要按3W规则吗

网友:
看芯片的频率和芯片的参数,如果要求高就应该按照这个3w规则走

网友:
3W線距要看信號影響的強弱吧

网友:
最主要还是高频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