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封装问题

楼主(2012-09-17):
    如图:这个封装怎么弄啊,上面标的没怎么看懂

网友A:
    你都三级会员了,这个是很基本的,单位是MM,每个PIN长最小0.367最大0.567,;宽最小0.16,最大0.3,16X0.567表示这样的PIN有16个,PIN与PIN间距basic 0.5,有12个这样的间距。图中指示了PIN1的位置,注意PIN顺序!

网友:
    标的相当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都三级会员了,这个是很基本的,单位是MM,每个PIN长最小0.367最大0.567,;宽最小0.16,最大0.3,16X0.567 ...

嗯,后来看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