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拖动时连线也跟着拖动

楼主(2012-09-17):
AD9有没有什么设置能让元件拖动时连线也跟着被拖动?

网友:
貌似是不行滴..AD的走线自动推挤功能貌似做不到这么智能的...

网友A:
你把所需的东西选中之后  右键unions——create unions   之后你可以移动了

网友:
按住Ctrl 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所需的东西选中之后  右键unions——create unions   之后你可以移动了

按照你说的我怎么不能对器件进行拖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