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connector HFSS model

楼主(2012-09-17):
高速连接器端口建模方式,通常有两种:
1.使用via 插入PCB的方式
2.对端子两端直接加载per-E平面,然后在差分端子处设置lump port 地端子则设置成per-E
不知道这两种方式有何差异???
求高手指教~~~~

网友A:
区别在于在端口处是否是TEM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区别在于在端口处是否是TEM波

为什么在去掉这个选项后,模型运算时间加快了很多?

模型内部构造都是不同种铜合金,电导率不同
去掉矩形框出的选勾,模型跑起来快多了
为什么呀?

网友:
要是勾选solve inside的话会对导体内部进行求解,自然会消耗很多内存和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