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过之后。。。。。。。。。。。

楼主(2012-09-17):
5金币

新手很多不懂的地方 请大家给我指出错误 只求能让自己懂的更多

网友:
几点建议供参考:
1、加上泪滴焊盘,这样附着力会更强,特别是插件
2、元器件丝印的尺寸大小设置成一样,放在对应的元器件附近,保证元件焊完后丝印可以看见
3、电源电流一般都比较大,最好包铜
4、线路离焊盘和过孔远点,空间很多,没有必要走那么近
5、GND没有必要走线,覆铜就可以了

楼主:
怎么能没有呢

网友A:
三点建议,仅供参考:
1,这个板线路简单,可以做单面板,改一条线就行了。这样成本便宜些。
2,丝印部分,位号要移动到空白位置,不能留在元件封装丝印上。
3,建议用铜皮包一下走线,特别是大电流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点建议,仅供参考:
1,这个板线路简单,可以做单面板,改一条线就行了。这样成本便宜些。
2,丝印部分 ...

这是一个简单的功放板 我刚开始也在顶层就走通了 后来考虑信号的输入的关系 所以把信号输入就走在底层了 你是说用地把电源等打信号线包起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一个简单的功放板 我刚开始也在顶层就走通了 后来考虑信号的输入的关系 所以把信号输入就走在底层了  ...

走通就行了吧,底线面积留大些,用铜皮包包,不需要单独处理,应该都行。

楼主:
因为是第一次自己做 所以很多的问题都不是很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点建议供参考:
1、加上泪滴焊盘,这样附着力会更强,特别是插件
2、元器件丝印的尺寸大小设置成一样, ...

你说的是电源线用地线包起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