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Cam转Gerber疑问

楼主(2012-09-17):
请问转paste mask时,为何螺丝孔会无法显示?谢谢~

网友:
呵呵 问下 这个螺丝孔你是做的封装 还是用2D线做的

楼主:
用封装,单一颗终端做成螺丝孔

网友A:
因为past mask指的是以后用来贴片的那些焊盘,螺丝孔显然不会有东西贴在上面,只要露出来就行了,所以他只会出现在solder mask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past mask指的是以后用来贴片的那些焊盘,螺丝孔显然不会有东西贴在上面,只要露出来就行了,所以他只会 ...

請問軟件是否會自動判別,單顆Thrminal是否為螺絲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軟件是否會自動判別,單顆Thrminal是否為螺絲孔?

pads在出gerber的时候那些默认设置基本没有什么问题,只要做一些小修改就行。你说的单个therminal是否为螺丝孔,我没明白你要问的是啥。。。。不过螺丝孔通常是做成热焊盘的,直接和铜皮连一起,作为g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ds在出gerber的时候那些默认设置基本没有什么问题,只要做一些小修改就行。你说的单个therminal是否为螺 ...

不好意思,应该是完成的一句话,

“请问软件(PADS)是否会自动判别单颗Thrminal是否为螺丝孔吗?”

而我的螺丝孔就是用单一个热焊盘制作而成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