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 10 3D body插件问题

楼主(2012-09-17):
请教各位,为什么我的AD10里面没有 3D body显示项?就是没有place》3D body?这个选项?

网友:
可以综合参照下zhengzy的帖子
2 ~' g0 O9 m' l* Yhttps://www.eda365.com/thread-75917-1-1.html% V- z6 ?$ [4 Q. g- ]
https://www.eda365.com/thread-76728-1-1.html

网友:
是的 你先看下你所有的插件是否已安装上 再试试把  按理来说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