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Altium designer 的PCB文件中新增元件的网络连接问题.

楼主(2012-09-17):
关于在altium designer 的PCB文件中新增元件的网络连接问题.在PCB文件中新增一个元件,但网络连接要双击焊盘,选定NET才能连接,这样连接起来比较的慢, 请教一下各位,有没有更好的连接NET方法?谢谢了....(排除从原理图导入)

网友A:
真是够懒得,那LZ你说说你试想一下有什么更方便的做法呢?

在PADS中是进入ECO模式,然后add connection,然后有条线,出来连一下要给的网络就可以赋予网络了,LZ是不是觉得这个方便点?

网友:
确实挺懒的....你可以这样,把新添加的器件摆放好,直接P+L在信号层拉铜线,相当快捷省事,加工出来的效果和你添加NET以后一样.不过不推荐,因为DRC检查不出来,很容易出问题,除非你对自己非常有自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是够懒得,那LZ你说说你试想一下有什么更方便的做法呢?

在PADS中是进入ECO模式,然后add connectio ...

是的,我觉得PADS这个功能比较方便呢!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