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10 3d插件问题

楼主(2012-09-17):
为什么我的插件打开是这样子的?什么插件也没有?

网友:
没有破解完整

网友(点评):
不能确定是插件安装不完整... AD10的插件问题网上有很多的答案,自己安装时多思索下答案也能知晓,?还是被很多人反反复复虫虫夫妇问道????

网友(点评):
纠正刚才的说法:是不能确定是破解不完整。插件没有被安装的可能性大,可以参看 zhengzy 插件安装说明文档

网友A:
能说上面这个安装不到位的吗?

这个是安装到位的吗?

判断插件的简单方法是看类似窗口(如果窗口内容齐全,证明你至少正确安装过插件)

上面三幅图都是同一个安装软件的截图,请首次安装AD10的网友自己得出为何有不同提示的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说上面这个安装不到位的吗?

wanghanq ,  问一下  现在那个PCB(BBS)  和那个EDA(CEO) 什么关系啊?(防止屏蔽,加个括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wanghanq ,  问一下  现在那个PCB(BBS)  和那个EDA(CEO) 什么关系啊?(防止屏蔽,加个括号)

个人了解没有任何的关系,后面的把其他论坛的帖子表面上是做了收集整理(当然也有原创帖),可惜好些是以初创的口气进行的转载(但没有注明是转载),由于是转载,内容会有不完整情况。也就是这种不良行为,曾提醒网友不要在那个论坛用同样的用户名和密码注册(其不尊重网友的行为不值得称道)。另:你最不希望看到的 回复 行为在那里很是流行(都是钱惹得祸,活着需要钱来保障)

早些 bbs论坛提供者因宽容没有做过多的处理,后期因一直没看到有悔改,曾以反话的形式做过标题询问。不过当前发表链接的行为好似几乎没有了...

下面是早期的有关帖子:

eda  ceo神奇的论坛,奇怪的pcb  bbs论坛的管理现象
http://forum.pcbbbs.com/forum.ph ... 0&fromuid=63313
eda  ceo 到底是怎样的一个论坛?
http://forum.pcbbbs.com/forum.ph ... 7&fromuid=63313

所有的它这种行为都是为了快速的推广它的网址,以其得到初学者盲目数量上的访问。
另:从早期个人留意内容情况看,是有好的帖子整理,可惜那种不尊重网友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