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电路求答

楼主(2012-09-18):
请问电路中的左上角Q14:A1357在电路中的作用???非常感谢!

网友:
我觉得是保护U3加大输出电流用的

网友:
如果你的12v有输入,那么U3和U5都是12V供电输入,Q14截止相当于断路没有;
如果12V输入没了,Q14就会导通,那么下面的DC+9V就会通过Q14过来给U5供电,
也就达到了切换电源供给的目的,我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
有源负载

网友:
个人认为这是一个线性三端稳压器扩流电路

网友A:
当电流大到一定时,R23电阻二端电压为0.7V,Q14饱和,电流流向Q14C.E极.Q14起限流的作用,在大电流时不会烧坏U3,7809.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电流大到一定时,R23电阻二端电压为0.7V,Q14饱和,电流流向Q14C.E极.Q14起限流的作用,在大电流 ...

高手!

网友:
6楼兄弟说得 对

网友B:
提高输出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提高输出电流

我也是这样认为。三端稳压的输出 电流一般在1A以内,想获得较大的输出电流,加PNP型大功率管扩流,当然也要大的散热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