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llegro设置原点的问题

楼主(2012-09-18):
有没有人知道allegro怎么设置原点到元件中心

网友:
楼上的能否说清楚一些?

网友:
你是指移动的时候鼠标总是跟着元件的中心么?还是要把板子的原点设置到元件的中心,这个可以在setup——》drawing size界面中的move orgin里改,你若要元件的中心,例如坐标(100,100),直接将x,y都改成100即可

楼主(2013-05-22):
已解决,谢谢楼上热心的朋友。

网友(2021-08-16):
    :lol:lol:lol:lol:lol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上的朋友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