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7.9.4和PADS9.3不可以同时安装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09-18):
        EE7.9.4和pads9.3不可以同时安装是什么原因?本人分别验证PADS9.3,使用OK;装EE7.9.4使用OK;但是先装EE7.9.4或是先装PADS。软件就只有一个可以使用。而且还不可以使用:The MGC SDD Configurator来配置。请仍是什么原因?

网友A:
1.        打开环境变量,找到WDIR这个环境变量,把这个环境变量删除,并把这个变量值所指的自己建立的WDIR文件夹也删除。

2.        运行切换版本的配置文件,选你要的版本,后面会提示你浏览WDIR文件,你再新建一个WDIR文件夹并浏览它。

你试试。

WDIR里有一些版本启动的设置文件,每一个版本这里的文件有写差异,上面的方法就是重新生成软件初始化配置

建议:在安装多个mentor版本时,一般大家都安默认设置安装在C:\MentorGraphics下。建议在C:\MentorGraphics下再建立各个版本的文件夹,相应的版本安装在相应的文件夹下

楼主:
谢谢zmg2007,真是热心人。非常感谢。

网友:
安装好PADS以后,将整个文件夹复制出来,以后新装系统时再放入原来的MentorGraphics目录中,直接可以用了、只要EE安装正确就可以。

网友(2012-11-01):
引用 网友A:
1.        打开环境变量,找到WDIR这个环境变量,把这个环境变量删除,并把这个变量值所指的自己建立的WDIR文件夹 ...

太好了,谢谢zmg2007分享!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将EE和PADS安装到不同的文件夹中,然后,在EE和PADS安装目录中的Win32目录中各有一个Configurator,用哪个软件就运行那个Configurator,但两个不能同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