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有没allegro,WIN7 64位的安装方法

楼主(2012-09-18):
allegro WIN7安装方法

网友:
和32下安装没有什么不同。

楼主:
我装了好几次,都出现问题,说是license有问题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47254-1-1.html# ^" l3 f* f8 S
请参照这个帖子的方法,上面有可用的破解文件,我已经安装成功了

楼主:
回家在试试,看可以成功不

楼主:
重新装系统号了,方法跟上面一样

网友:
表示和xp没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