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布局板子会比较好看

楼主(2012-09-18):
每次看见自己板子的布局就觉得糟蹋板子
哎 怎么样才能让板子布局比较有艺术性啊

网友A:
我觉得吧...首先保证板子的功能性...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想要板子美观.....电容电阻要摆放整齐....尽量让板子的空间利用均匀...相同或者类似模块尽量做到布局一致...布局的时候考虑下走线的情况.主要是考虑下你打算在TOP和BOTTOM层的走线..板子加工出来直观的表现就是布局与这两层的走线...这两层的走线做到疏密有致..这样做出来的PCB应该会比较好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吧...首先保证板子的功能性...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想要板子美观.....电容电阻要摆放整齐....尽量让板子的 ...

我每次都是每个模块分别布局 然后特定的位置元器件布局 然后再组合起来的
看起来就不好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每次都是每个模块分别布局 然后特定的位置元器件布局 然后再组合起来的
看起来就不好看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毕竟最主要的还是PCB的功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