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在plane层VIA如何不要PAD

楼主(2012-09-18):
各位武林高手,为方便板厂加工,在allegro中,在plane层VIA如何不要PAD,只留下Drill,还是说在建VIA的时候,

PAD平面层的选项改为0即可,请高手出山指点。崇拜~~~~

{:soso__2073051188725282950_2:}

网友:
工程标注  干掉非功能焊盘

网友:
    artwork control form   suppress unconnected pads选择了就行了。。没有必要的,板子软件也能去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