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DDR2数据线调试问题

楼主(2012-09-18):
最近自己画了一板子,主芯片是DM365,DDR2内存芯片是MT47H64M16BT-37E。首先板子上的其他部分,电源、晶振、串口,网口等都已经正常了。目前调试的时候遇到个不能解决的问题,求大神指点啊!现象如下:
1、数据线低8位能正确读写,高8位不能,在每次断电重启的情况下,高八位的读写结果不同,随机的。
2、地址线是正常的,我是在屏蔽高8位读写结果的情况监测地址线的,全部遍历64M空间都能正常读写。
3、用示波器观察高八位的数据线(在匹配电阻靠近DDR芯片端)上的写信号,数据线上有信号,且与低8位基本一样。
附件为高8位数据信号线上的写信号。

我现在怀疑的原因有两点:
1、DDR2芯片的焊接有问题,可能高8位数据接口相关的电源管脚没有焊接上,BGA封装,苦于没法检查;
2、时序问题,高8位和低8数据线的读写使能DQS信号是独立(分别为DQS1、DQS0),可能是高8位的时序不一致(布线的时候要求是一样的),示波器看DQS1差分信号很微弱,DQS0也是,没有明显的高低电平变化,这个很奇怪。

希望各位大神、有经验的同道帮着看下,给小弟点意见!

网友A:
    ddr2的控制器高八位与低八位都有可调整相位的DLL,2的DLL值应该不一样,默认是一样的。调试时调完高八位的相位后再调第八位。调完后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ddr2的控制器高八位与低八位都有可调整相位的DLL,2的DLL值应该不一样,默认是一样的。调试时调完高八位的相 ...

    你好,谢谢您的回答,之前的问题后来无意中发现时DSQ1匹配电阻有一个虚焊了,所以高8位一直随机的,解决后,现在的现象更奇怪:下面是我对DDR进行读写全5操作,结果如下
         地址                   数据                  数据
0x80000000        0x00550055        0x00550055
0x80000008        0x55555555        0x55555555
0x80000010        0x00550055        0x00550055
    0x80000018        0x55555555        0x55555555
    0x80000020        0x00550055        0x00550055
    0x80000028        0x55555555        0x55555555
    0x80000030        0x00550055        0x00550055
0x80000038        0x55555555        0x55555555
    0x80000040        0x00550055        0x00550055
0x80000048        0x55555555        0x55555555
    0x80000050        0x00550055        0x00550055
    0x80000058        0x55555555        0x55555555
.....

读写全F,全A操作现象一样。就是高8位数据在地址低第4位为高时正常,为低时为全0。这应该不是地址线的问题...还可能是DLL相位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谢谢您的回答,之前的问题后来无意中发现时DSQ1匹配电阻有一个虚焊了,所以高8位一直随机的,解决 ...

测试一下地址与时钟的关系,看看这几位地址的建立和保持时间够不够。是否地址与clk的相位不对。

楼主:
    我在读写屏蔽了高8位,然后对整个DDR空间遍历,没个地址写的数据不一样,依次递增,读回来都是对的,所以应该不是地址线的问题吧

网友B:
    DDR跑步起来吗,是的话就比较苦逼了。这问题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DDR跑步起来吗,是的话就比较苦逼了。这问题难找

是啊,跑起来了,低8位的数据都能正常读写了...苦逼了好久了,问好多人都想不明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跑起来了,低8位的数据都能正常读写了...苦逼了好久了,问好多人都想不明白啊

    DDR跑起来之前要测试是否有合适的相位,这个工作你做了吗,按照我说的做先低8位组,在高八位组,然后2个合并一起,需要写个程序,主要是读的,因为DDR需要去检测和锁定主芯片发来的CLK。写的话主芯片相移90,DQS对在DQ中间发出去的。相位写侧读,然后再去考虑写,用的是哪个厂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跑起来了,低8位的数据都能正常读写了...苦逼了好久了,问好多人都想不明白啊

是否把PCB的这一块发上来瞧瞧,是否SI/PI没处理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读写屏蔽了高8位,然后对整个DDR空间遍历,没个地址写的数据不一样,依次递增,读回来都是对的,所以应 ...

一定学会测眼图,这玩意儿一看就清楚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定学会测眼图,这玩意儿一看就清楚的很。

芯片是Micron的,DDR的布线用了三层(顶层,中间信号层和底层)如附图;谢谢您的指导,我开始认真测试下相位关系,眼图测试还不熟悉。

网友C:
    1. ) 先就 1# 楼的图说明,若以这个数据线的测试波形而言,这应该是一个无效的数据,它的信号变化只呈现在 0.9V以上, DDR2 的信号应该是以 0.9 V 为中心,往上下张开至少要 +/- 0.25 V。

    2. ) 12#楼的 Layout 图而言,这似乎是一个没有考虑信号参考回流的设计 (除非还有参考层没有贴出 ),信号走线没有完整的参考平面,回流将到处乱窜,影响信号品质。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 先就 1# 楼的图说明,若以这个数据线的测试波形而言,这应该是一个无效的数据,它的信号变化只呈现在  ...

    1、看规格书我也觉得这个信号参数奇怪,但是对比了一个正常的板子,同样的信号,也是这样的测量结果
2、参考平面有,整个板子有8层,中间分别为信号,信号,地,电源,地,信号

网友:
    那可能是你沒有量到正確的信號,你的trigger level設在0V,可能抓到不正確的地方。通常我會用兩個條件來當觸發條件
    第一用DQ再接著DQS@0.9V。

网友:
引用 楼主:
    1、看规格书我也觉得这个信号参数奇怪,但是对比了一个正常的板子,同样的信号,也是这样的测量结果
2、 ...

    初初看了一下你的贴图,首先叠层结构看了 一下没做到对称,二、蛇形走线一定的超过3倍线间距。三、一般数据组放在参考地平面上方,地址可以差一些。其实时序余量够得话根本不需要走蛇形线。我的DDR3-1066就没有蛇形等长线。

网友A:
    如果是pads画的请把PCB文件上传上来。初看我觉得至少你的板子SI会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pads画的请把PCB文件上传上来。初看我觉得至少你的板子SI会有问题的。

    我是protel画的,版本是2010.您能帮着检查下吗?无法上传,能告知下邮箱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protel画的,版本是2010.您能帮着检查下吗?无法上传,能告知下邮箱吗?

protel我用过3年,看看应该没问题的,我QQ是2545512572,请注明EDA365,要不然我不知道是哪里来的

网友:
    你的板层结构是怎么样的

网友D:
    第一层是IC的话,第二层应当是地,第三层是信号,第四层最好别走DDR的线,如果走不下也只能走地址线,不能走数据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层是IC的话,第二层应当是地,第三层是信号,第四层最好别走DDR的线,如果走不下也只能走地址线,不能走 ...

我的层级结构是信号(top),电源,信号,地,信号,信号,地,信号(button),ic在top层,ddr数据线都在top或button层,只有几根地址线在中间信号层

网友D:
    5和6层会不会有于扰,第二层搞成地会不会好些?
这个层叠结构怎么样?TOP GND S3 GND S5 GND S7 POWER OR   TOP GND S3 GND S5 GND POWER S7

楼主:
引用 网友D:
    5和6层会不会有于扰,第二层搞成地会不会好些?
这个层叠结构怎么样?TOP GND S3 GND S5 GND S7 POWER OR  ...

第五层用作电源层是信号布线实在布不开了,改层上面的信号都是一些电源,低频信号,且布线较少。第二层用作电源不知道影响有多大?

网友B:
    是单DDR吗,我做365的单和双DDR都么的问题。先看看你的电源上电时序,DDRCLK是否正常。上电瞬间数据和地址线有没波形。也可以测试下上电瞬间个路电压有没被瞬间拉低现象,各路电源电流是否正常。还有你的复位信号是否正常复位了。

网友:
    Good job,thank you very much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单DDR吗,我做365的单和双DDR都么的问题。先看看你的电源上电时序,DDRCLK是否正常。上电瞬间数据和地址线 ...

    嗯,是单DDR的,您的意思大概是上电时的问题,上电时的信号应该地址线上应该初始化信号吧!我疑问DDR初始化时在仿真器连接的时候产生的,还是上电就开始了...还有我现在的问题是稳定的时候高8位固定的问题,低八位很正常;还有您做过365的DDR,不知道能学习下您的布局布线吗? 截图也行,我第一次做这个,实在缺经验啊!我的邮箱是hechao9988@gmail.com

网友E(2012-11-12):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没有下文了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1、看规格书我也觉得这个信号参数奇怪,但是对比了一个正常的板子,同样的信号,也是这样的测量结果
    2、 ...

    照你的说法,你的叠层 L2 和L3 都是信号层,你的叠层很有问题!你低8位能跑起来就算万幸了!推荐一个叠层,top-GND-SIG1-POW1-POW2-SIG2-GND2-BOTTOM.估计你的板子要重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没有下文了啊

问题终于解决了,原来是CPU端焊接问题,后来发现在写的时候DQS1没有对应信号,但是在读的时候DQS1上有对应脉冲,所以判断在CPU端对应管脚有虚焊。换个厂商送去无锡江南所焊接后,两块板子,一块正常了!查了了这么久...问题在这里。不过这个过程也发现了设计中的各种问题,比如层规划,封装制作,布线等问题,学到不好。
非常感谢各位参与讨论哈!

楼主:
问题终于解决了,原来是CPU端焊接问题,后来发现在写的时候DQS1没有对应信号,但是在读的时候DQS1上有对应脉冲,所以判断在CPU端对应管脚有虚焊。换个厂商送去无锡江南所焊接后,两块板子,一块正常了!查了了这么久...问题在这里。不过这个过程也发现了设计中的各种问题,比如层规划,封装制作,布线等问题,学到不好。
非常感谢各位参与讨论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照你的说法,你的叠层 L2 和L3 都是信号层,你的叠层很有问题!你低8位能跑起来就算万幸了!推荐一个叠层 ...

嗯,叠层规划确实不好,但是信号频率不是很高DDR2是243MHz的,所以还能正常工作。板子最终的问题是出现在CPU的虚焊,在北京某公司,重新焊接过两次都没解决,最后去无锡焊接的,终于好了一块。不过第二版在工艺上确实要改进不少
非常感谢参与讨论哈!

网友(2012-12-27):
引用 楼主:
嗯,叠层规划确实不好,但是信号频率不是很高DDR2是243MHz的,所以还能正常工作。板子最终的问题是出现在 ...

56所都出来了~~嘿嘿

网友(2013-07-21):
    看来国内这些什么所的,水平都不行啊,  一个板上有4颗ddr3,一个400pin左右的bga主控, 全部手工植球再搞到板上, 一把破风枪一次焊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