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rber如何看,焊盤孔裡有沒有鍍金?

楼主(2012-09-18):
protel 中的焊盘属性里有一个选项,就是 ---plated .

請問在Gerber 裡,哪裡可以看的出來,孔裡面有沒有鍍金?

网友:
纠正一下...这个不叫镀金...Plated的意思是指过孔或者通孔焊盘有没有进行金属化...至于怎么在gerber里面看还真不知道..希望知道的人指点下...我一般都是最后的时候对焊盘进行全局编辑选中...查看除去安装孔以及一些不需要金属化的焊盘以外的焊盘是否都是勾选Plated选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