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丝孔怎么做

楼主(2012-09-18):
螺丝孔具体怎么做 如果用2D线画的 应该放在那层

网友A:
做成封裝 譬如焊盤6mm 鑽孔3mm
使用ECO模式加入即可
原理沒有 也沒關係

学习 给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成封裝 譬如焊盤6mm 鑽孔3mm
使用ECO模式加入即可
原理沒有 也沒關係

做成封装  直接在pcb中做个焊盘吗﹖

楼主:
怎么也没人啊

网友:
方法很多 软件不同也不一样的,常见是焊盘形式、板框。

网友B:
直接在原理图里显示出来,并作对应的封装即可,不在原理图中显示,个人感觉不太规范、可读性差、通用性差,呵呵

网友:
用2D线画的话,感觉放在丝印层和装配层均可,即使放在表层也未尝不可,出gerber时对应就好了,还有需要和制版厂沟通好

网友:
在PCB layout中之接用ECO模式增加焊盘也行,再修改属性更改过孔的尺寸等参数,只是如楼上说了,有点不规范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成封装  直接在pcb中做个焊盘吗﹖

对阿 做成封装 pcb decal
自己在layout中加入
如果原理图没有 你也可以自己加入原理图
方法是死的 人是活的

网友:
同意二楼的做法,是最保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在原理图里显示出来,并作对应的封装即可,不在原理图中显示,个人感觉不太规范、可读性差、通用性差, ...

两边都加就好了
硬件工程师没加
可以自己加

网友:
做好库   保存   然后在你layout  ECO就行了

楼主:
哦  知道了 多谢了

楼主:
做了 怎么添加不进去啊

楼主:
添加总是出现这个对话框啊

网友:
这个是有的
没有只要点确定就是了